电磁铁的问题

楼主(2007-06-11):
本人绕制了一个电磁铁(螺线管)内心空间(φ16)是永磁铁柱(φ8)长度3cm在通电12V或24V时垂直地面使用时内心的磁铁起不来。在倾斜或平行地面时磁力才可把内永磁铁柱顶起来 。可是在以前做的电磁铁可以起来,在这次用的时候也起不来,我怀疑是电流小吗?可是和以前用的是同一电源啊!如何改进才能够垂直地面使用时内心的磁铁能起来!谢谢各位。

网友A:
磁铁

内部永久磁铁多次使用后是否退磁了?

网友B:
你第二次绕的线圈其匝数比上一次多还是少?倘若你用的是直流电源,那么可以把线圈的匝数减少一点再试试看,电磁铁的吸力的与其安匝数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