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接地

是双线差分输出,最好用差分接收器

网友B:
是这样的。。。

不拿来接就是了,让他空着,从EA+和GND就可以了,不过电压只有2.5V左右了
EA-不能接地,有电压-2.5v了,就是二楼说的差分了,提高抗干扰用的。。。
产品上最好加个差分片子了,学习用就免了吧??!!1

网友C:
楼上说的差分片子是专用的么?有推荐的吗?谢谢!

楼上说的差分片子是专用的么?有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A:
DS3486就是,TI和ONSEMI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