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6-14):
用高速计数器记录光电编码器,检测电机运动的位置.但是停车的时候计数器老是多记说,而且多出来得数没有规律,这个怎么解决啊???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老板有催了啊

很着急!!!
希望高手们给出出注意!!!!!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那

网友B:
同意3楼

电路怎样,计数器和编码器之间有没有加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不是干扰

不是干扰
也加了触发器了
这个误差能不能用程序给解决了啊???

网友B:
找不到原因不好办

网友C:
停车位置发生变化了吧?

网友C:
加个小c了,软件延时长一点。总之要想尽办法

这里不是1、2句能够说的清楚的

楼主:
加个C 怎么加啊大哥

好象是由于惯性原因什么的!
就是光电编码器都跑数!
大哥啊C 怎么加上去啊
我想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出来怎么加啊
大哥???

楼主:
这套东西用单片机控制数不跑偏

就原本这套东西用单片机控制光电编码器的数,一个数都不偏的!
我想用PLC控制应该没有问题的!!
就是用程序怎么控制的事!
哪个大哥个出出主意啊????

楼主:
conwh 楼上大哥是否请教小弟一二 啊

conwh  楼上大哥是否请教小弟一二  啊
怎么加上C 啊?
怎么让软件延长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