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9013为什么爆炸(图)

楼主(2007-06-18):
请问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
JY接口外接驱动一个大的继电器,用772来驱动的,772由9013驱动,电源电压在24V-30V之间,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上电9013就爆炸了?

楼主:
是不是772的接法有问题啊

是不是772的接法有问题啊

网友A:
不炸才怪

应在Q2基极和Q6集电极串一电阻

楼主:
那要串一下多大的电阻才行呢

那要串一下多大的电阻才行呢??

楼主:
串一个500欧的0805的电阻可以吗??

串一个500欧的0805的电阻可以吗??

楼主:
还有772的B极有大过500MA的电流把9013炸了吗?

我加了个500欧的电阻,但772好热,这是为什么
我现在发现有些板会爆炸,有些板却好正常哦.正常的板子772一点都不热.还有772的B极有大过500MA的电流把9013炸了吗?

网友B:
772 Vb最大600mA

9013的Ic最大为500mA,一般Ib控制在200mA就可以使772完全导通,电阻可以取
100-200欧姆,如果没有电阻那么你想,772Veb的电压只有0.7V,9013导通后Vce的电压只有0.3V,24V相当于短路,于是9013瞬间功耗超标,炸裂。

网友C:
基极电阻应该看772的放大倍数,以及工作电流的大小而决定

楼主:
但为什么有些板子就不会出问题呢

楼主:
现在电路好难改了,直接把它换成场管应该不会了吧

楼主:
我现在加了电阻,为什么控制会相反了??

我现在加过500,2K,10K,20K的电阻都可以开和关之间的切换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控制会相反了?就是以前没加电阻电是关的,可现在是开了,,,以前是开的现在可是关了,,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现在就想加个20K算了.

现在就想加个20K算了??这样会不会有问题....然后我把DC1极管不要了..应该也没问题吧..因为我的板子放不下那么多元件了

网友D:
电阻应串在772的B极与9013的C极之间

去掉R16
或直接将JY接772的E极,9012与772组成复合管

网友E:
太菜了!

这样也能叫工程师。连初中都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F:
炸得好,炸得妙,炸得顶瓜瓜...

请再接再厉!

网友G:
倒~~~~~~~~~

真晕了!!!!!!!!! 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