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细分驱动有些迷惑

楼主(2007-06-21):
    准备用L6502+L6201作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的驱动部分,有些迷惑之处请高手赐教。

楼主:
迷惑之一

    电机细分采用恒流斩波驱动,恒流斩波的PWM能否由L6506的振荡电路产生?具体频率又是多少呢?还是得由由单片机产生?

网友A:
L6506本身带有振荡器

振荡频率(即斩波频率)由第1脚上外接的R、C决定。

楼主:
谢楼上,贴上我的原理图

   1脚的确是能测试到三角波,我不确定的是,这个脉冲信号是否能由11,12,13,14脚输出,并因内部比较器的输出而进行斩波。

楼主:
迷惑之二

   上图中L6506中的D锁存器的D输入端接何处,是否为恒定1。
D锁存器的CLK是否由3脚引入?是否还有S端(置位端),又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B:
呵呵,不知道……

没做过……

网友A:
看看6506的内部结构,这些疑问都可以解决。

内部有两个R-S触发器,S端由振荡输出脉冲控制(2、3脚相连),R端接到采样比较器的输出。因此,R-S触发器的输出频率与振荡频率相同,而占空比则受采样比较的结果控制。R-S的输出就是PWM脉冲,与5、6、7、8的输入电压一起,控制11、12、13、14脚的输出。

网友B:
细分的原理是什么?

机械结构不是限制了最小转动角度了吗?

没搞过,到此一游,顺便学习……

网友B:
不是所有的步进电机都可以细分的把?

是否特指某种类型电机才可以细分……

网友C:
感觉上,细分是通过改变相电流改变合成磁场。。

对电机有什么要求就不清楚了

楼主:
tuwen分析得好

    顺便说说细分原理,与大家共同探讨,步进电机的步进角如果是1.8度,也就是说200个脉冲转1圈(360度),通过细分,能够提高精度,如2细分,则1个脉冲电机转0.9度,转动1圈则需400个脉冲。通过细分,可减小或消除振荡、噪音和转矩波动,目前,采用细分技术已经可以将原步距角分成数百份。

楼主:
迷惑之三

    根据H桥驱动电路如L298N,L6101集成电路的工作特性,结合L6506的脉冲分配机制,结合tuwen提供的电路图,能否用以下逻辑使电机绕组的电流正反向变换。

Pin   Level
IN1   1
IN2   0

13脚为低电平
PWM波由14脚注入驱动H桥

Pin   Level
IN1   0
IN2   1

14脚为低电平
PWM波由13脚注入驱动H桥

网友B:
细分应当不能提高定位的绝对精度的把?

网友D:
to:12楼

可以实现电流正方向控制。

实际应用就是这样应用的。

网友E:
细分电路

细分是控制各相线圈电流实现的,有很多步进电机控制电路有细分功能,用起来很方便,如我曾用过的UC3717.细分后转动角度的角度是要打折扣的,只有在整步时保持步进电机的精度.细分主要是使得步进电机运行更平稳.

楼主:
迷惑之四

  首先谢过大家,要做128步进细分的DA处理速度究竟有何要求,用串行的是否能行呢,感觉是不行。用并行的,找了个MAX505,价格奇贵,准备采用带DA变换输出的单片机,大家不妨推荐推荐,要求8位以上,DA变换参考电压Vref可变。

楼主:
补充一下

  至少得2路以上DA输出。

网友F:
DA速度要求

对DA处理速度的要求,同你控制的电机的转速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你要控制600转/分,用1.8度/步的电机。
则2000步/秒  即运行速度2000PPS。

一个full step 要500us,然后再细分下去,比如你说128步进细分,500/128=3.9uS,每步只有这么多时间。DA的响应速度总是要比这个时间快吧。如果这样,DA的时间应该不能超过1uS为宜。

所以,选DA的响应时间,要和你的速度、细分数挂钩。

BTW:你说的128细分是一个电子周期128步吧,不然这个细分数在速度较高的时候很难做到。

网友B:
同意15楼

细分无法提高定位精度,只是可以让电机运行得更平稳把……

对于热敏打印,细分可以实现打印更清晰、均匀,但这也并没有实现提高定位精度的把!

楼主:
又明朗了些许

  怎么说呢,细分主要用在低速运行,减小振荡,高速是不需要细分的,精度似乎还是能提高的,我测试过2细分,用400个脉冲转一圈,用200个脉冲就只转了半圈
   To 云起:
  步进细分是一定要用DA的,不能用PWM,因为要求在电机绕组中做出近似正弦波的电流,用PWM是办不到的,速度响应太慢了,PWM是平均值,对直流电机很适用,我过去用过。
 To 呆头呆脑:
   你分析是很在理,我想细分也主要用于低速运行,所以不会出现3.9uS的情形的,有人用SPI总线的MAX5222,我打算用TLC7226来做。

网友G:
细分是能提高定位精度的......

日本产高级步进电机控制器是用PWM控制的,不用DA;128细分可以停在N/128位置上(N=1-128).

网友H:
15楼,适当的细分可以提高电机的定位精度

对常规的步进驱动而言,之所以说适当的细分,理论上可以作到无限细分,但是电路结构中的元件的精度、电路对斩波(PWM)的延迟等影响,细分只在一定的数目下有效(指定位),超出这个范围则定位不准确(只能用于减小低速振动)。经验值,对整步步距进行80细分,应该有效果的。

楼主:
迷惑之五

   现在正在编制细分电流表,首先准备编制一个4细分的表格,用于测试与试验,如何编制,愿倾听诸位有何高见。
   to云起,文中提到小日本不用DA能实现细分,不知是何种架构?我想那控制器应该是使用专用芯片来实现的吧,如用TA8435就能实现电机16细分,而不用DA芯片。用单片机来控制的话,输出到电机的脉冲还是高速PWM波,只不过经L6506斩波,满足电机的控制要求。
    20楼说得很在理,斩波延迟是高倍细分的瓶颈,因为先发现电机电流大了,我提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减小,等到发现电流小了,我又减少占空比,控制起来总是有极限的。
   最后还是选定Max5222作为DA,因为其高速SPI接口应该能满足要求,TLc7226工作电压是12V,使用起来太不方便,被否定掉了。

网友F:
细分电流表

这个建议去参考现成的集成电流,比如allegro公司的产品,比如A3987等,里面有它们设置的电流细分的表。值得参考。

网友F:
A3987的细分电流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294018895.pdf

楼主:
谢谢楼上了

    试验新东西,尽量参考原型是很有效的,楼上的想法我非常认同。

网友I:
别骂啊...TA8435芯片8细分.

还有楼上说的A39XX等也有8细分的.一般是两个配合的控制电机.

楼主:
16细分是LMD18245

网友F:
?

A39XX为什么要两个配合着控制电机呢?

3972有 4细分、16细分,通过设置滴。

网友G:
不用DA是用高速功率MOS直接驱动电机

高速功率MOS管(或阵列,模块)工作在开关状态有利于降低驱动器的功耗,所以该日本产步进电机驱动器只有火柴盒大却能输出3-5A电流,而且居然是128细分的!
至于价格吗......火柴盒大的东西要100美金,而且是汉城电子市场(那电子市场大小比上海华联商厦还大,就是1个街区那么大)价格,中国大陆代理价格估计要+50%以上.

楼主:
先做常规的设计

    这种超常规的设计,是要花大力气才能做成的,条件不允许哟!

网友J:
ALLEGRO步进电机驱动控制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看了这么久好像还是悬在那的,
我公司是ALLEGRO的代理商,在步进马达控制上算是顶尖级的公司.
有些常用的料.请参考下,或许有帮助.公司有技术支持,有啥问题都可以来问,
Allegro         Current   Voltage    Motor type      Number of bridges
L6219DS          750mA    10~45V       stepper           Dual Full
UDN2916B        750mA      10~45V      stepper           Dual Full
A3955SB/SLB      1.5A      Vcc~50V     8 step            Single Full
A3967SLB        750mA      4.75~30V     8 step           Dual Full
A3972SB          1.5A      15~50V      32 step           Dual Full
A3977SED/SLP     2.5A      8~35V       8 step            Dual Full
A3979SED         2.5A      35V         16 step           Dual Full
Jacky(yhontek)
jacky0301@hotmail.com
0769-23132825

楼主:
谢谢诸位朋友

  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大的方案已定,也就是在开始提出的采用ST公司的芯片来完成。ALLEGRO公司的驱动芯片用途是蛮广的,以前用过UDN2916,只是这项目不适合。
  再次感谢诸位的关照。

网友I:
学习下.以后用A3987....

一直再找啊.
hqgboy@126.com

网友K:
为什么不找我呢?提供最适合的步进马达驱动方案

为什么不用这个型号A3987,集成2BIT DAC,可用作1/4细分,高集成度,低噪声,抖动小,电路图贴不上来,如有兴趣请联络:L107@163.COM,提供完整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