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中电压不能对称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7-06-23):
图中,PWM10~PWM40的来源是由dsp产生的pwm信号;与IR2132相连的二极管最终采用的是in4148,自举电容使用的是4.7uf的电解电容(起初自举电容我们取的是0.1uf,结果HO1~HO3,LO1~LO3上的输出波形极差,并且多次出现烧坏mosfet和ir2132的情况),并且在IR2132的电源端加接了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mosfet采用的是IRF540。电机是一个直流有刷力矩电机,电源是60V10A的直流电源。
试验情况如下。
1、    在pwm的占空比为50%时,测量AU与AV之间的电压为0V。
2、    在其他几个占空比下(40%、30%、60%、70%),我测量了AU与AV之间的电压,其电压大小与所给定的占空比是相符的。
3、    将pwm的占空比变为90%时(90%以上没有试验过),电机运转正常。
4、    当要电机反转时,我们逐步变小占空比,当占空比变为大约25%时,ir2132就保护了,与fault相连的LED被点亮,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占空比在50%~25%之间时电机能正常启动和运转。
5、    为了验证是否是过流问题,我们把0.1欧姆的电流采样电阻换成了一根很粗的导线,还是在大约25%的占空比时出现保护,因此,我们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不太像是过流保护。
有请指点的是:
1、    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大致有哪些。
2、    我还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请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