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管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7-06-25):
本人要做一个用功率mos管做开关的功率逆变电路,本人用cd4049做的驱动部分,80khz的控制信号在没有加到功率mos管上时,一切正常,可是加上以后就出问题了,波形变成了类似三角波了。大家有什么经验没?我认为是cd4049没有用好,有用过的吗?

网友A:
功率MOS的节电容一般比较大。需要加驱动。

楼主:
4049不行吗?

楼上的意思,4049不可以,要用其他的集成驱动芯片。

网友B:
信号源的内阻太大了,这样同栅极电容就形成了一个RC延时电

网友:
加大对mos管驱动

网友C:
4049驱动1、2A的功率MOS还行,再大的就要加驱动了

极限情况,驱动几百A的功率MOS,驱动电流要好几A才好

楼主:
楼上的意思4049可以驱动1、2A的功率MOS

4049的驱动电流有那么大吗?
我的功率MOS的驱动电流最多就1A的,4049也没驱动起来呀。

网友D:
MOS驱动很有讲究的

对于1A以上的MOS我用专用驱动电路才好用

楼主:
IR2213可以吧!

不知道它的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我要在80khz下工作,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电路介绍

电路如图所示。其中信号经过光藕6N137后,给CD4049,其中4049是三路并联的,然后信号就加到mos的栅极和源极。如果信号不加到mos的栅极和源极上,信号正常,加上以后就有最开始所说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没仔细看图

你能否把mos管怎么接直接画上吧。加到栅极和源极怎么加的画上吧,别人还要猜你怎么接的,辛苦哦。

另外,你用的mos管的型号也说下。

楼主:
更详细的介绍

电路如图所示。其中信号经过光藕6N137后,给CD4049,其中4049是三路并联的,然后信号就加到mos的栅极和源极。如果信号不加到mos的栅极和源极上,信号正常,加上以后就有最开始所说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其中信号已经在电路图中看出,mos管的型号是APT50M60JN.

楼主:
测试波形

不加mos管的波形

楼主:
测试波形2

控制信号给mos管后,测的栅极和源极间波形

网友E:
的确是三角波

APT50M60JN的输入典型电容是11640PF(最大14000PF)
另外,你并了一个稳压管?什么型号?它也是有等效电容的

你的限流电阻是 100Ω

按电容 C = 14000PF, R = 100Ω
时间常数t=1.4us   充电到95%还是百份多少忘记了,时间是3t= 4.2us
4.2us和你的脉宽差不多,当然是三角波了。(稳压管还为计算进去)

4049是三路并联的是不是U12A,其实是、U12A、B、C三路并联么?

改进的方法:你试试在电阻RR1上面并联一个加速电容试试,电容的值你自己调一下,忘记怎么计算了。或者减小电阻值。

楼主:
问题

我4049是三路并联的,其是U12A、B、C三路并联。
限流电阻我已经换成了10Ω,上面贴的图就是在10Ω下测出的。
你说的并联一个加速电容,我也试过,我并联了一个0.68uf的独石电容,没有效果,我再并一个0.68uf的独石电容,还是没有效果。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象有的朋友说的,在频率低的时候,cd4049提供的电流还可以,当频率高的时候,根本不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

网友E:
查了4049的资料

在25度的时候,输出电路只有2.5mA,的确太小,三路并起来都太小。

APT50M60JN 输入需要最大充这么多电荷:710nC, i*t积分一下,算出时间应该比时间常数算出更多(时间常数按可提供足够电流来算)

电路应该是出在:你选的mos管,输入门电容太大,而前端供电能力太差。
可试试,负载用电容调一下,看看你这个输出到底能带动多少大小的电容。
另外,降低频率,看看,这个电路最大可以工作到多少频率。就知道电路性能差在哪里了。

你可以更换mos管,这个mos管好像也有些年份了,或者去4049更换成其他驱动能力强的。

网友F:
用TLP250或者HCPL3120。

楼主:
mos管不能换

mos管不能换,现在工作在15khz左右还可以,那18楼你说问题在哪里呢?

楼主:
tlp250不行

tlp250的工作频率不够。

网友G:
用HCPL3120应该够了

网友C:
驱动这么大的功率MOS(50A),驱动电流至少要200mA+

网友F:
tlp250的开关时间最大0.5微秒,你的是80KHz,如果是俺,就用tlp250了。

如果不满意,再推荐一个EL7212,不过俺只是知道,但没有用过这个。

网友E:
同意23楼

同意23楼

问题就是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tlp250频率不行

tlp250的额定频率只有25khz。

楼主:
新问题

我已经把8550和8050的推挽电路加上了, 效果还不错,而且h桥的四路信号都加上了推挽。又有新的问题了,加上推挽以后,上电有10秒以后才能在mos管的删和源极间测到较理想的波形,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也测不到,而且工作一会后,又什么也测不到了,而且,电路有“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烧器件了呢,马上断电。一会再上电的时候,又会出现前面说的情况,开始什么反应也没有,一会又正常工作了,过一会又什么也没有了,有“吱吱”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呀?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

原来是电源的功率不够!

楼主:
问问!

现在,逆变的输出负载我用的是纯电阻,可是输出的电压波形还是有5v的过冲,是不是我没有在电源和地之间加上并联的电容,加电解电容可以吗?

楼主:
再一个

不知道不用4049的话,直接用三极管是不是可行?

楼主:
我的结论

我感觉还是用上4049好一些,我做了实验,单独用推挽的话,效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