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2老是烧坏,为什么?

楼主(2007-06-26):
我设计的4442的读卡器,有七八百套,大多是在室外工作,每到夏天就出现烧卡现象,卡是国产的.我们都知道4442的密码核对连续出现三次错误才会烧卡,但我的读卡器操作密码是肯定跟卡的密码一至的,那为什么还会烧卡呢?

网友A:
也许高温导致某个器件参数改变

引起的卡数据读取发生错误,引起烧卡
可以在恒温箱内做测试

楼主:
我也是这么估计

因为手册上说明SLE4442最高使用温度是70度,而我们用的是国产的卡,估计温度要更低些,这是其一;其二,烧卡常在在夏天出现,而天一转凉就又自动消失.

网友A:
可不可以增加风扇散热装置?

楼主:
加风扇是会增加成本的

而且温度高不是因为自身发热,而是由于环境温度高,所以即使加风扇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B:
建议用好的开关电源.

用军品级的电源.  肯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你现在马上换,就可以看到效果.

楼主:
这个问题跟电源有关!?

我用的是7805稳压,从没意识到问题会跟电源有关!请高手说说原因啊

网友C:
是高手...

楼上的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