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6-28):
我做了一个电压检测电路,超过2.5伏特,ad检测到后报警,现在电压明明没、有到2伏特,为什么就报警呢,我用200M的示波器观测,采用触发模式也没看见有过压现象,因为ad的采样比较高,可能是把毛刺采进去后当作正常信号处理,所以才得到过压的后果,请问如何处理,关键是我用示波器也采样不到毛刺,是否是我的示波器使用方法有问题,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难道不可能是你的ad电路出了毛病?

网友B:
可能是把毛刺采进去后当作正常信号处理,所以才得到过压

不怀疑你的AD采集。也许你吧表笔加上后就没有毛刺了。
在AD前加阻容滤波或者软件滤波(滑动平均或直接求平均)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指教,在硬件电路上加了滤波,不好用,但是用示波器却观测不到毛刺,软件也加了滤波,我想在测试部位加个tvs管,不知道可不可行,有2.几伏的tv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