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如下码盘电路为什么干扰严重?

楼主(2007-06-30):
如图:

在系统中,信号基本实效,没法用。大侠有没有好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码盘是5V差分的。

网友A:
先把电容和上下嵌位二极管去掉试试看;

另外选择的光耦的型号和光耦ce端的上拉电阻的大小也很关键;

网友B:
在码盘跟前的电源两端加一个100n电容试试。

楼主:
回帖

回2楼:去掉试验过,不行。电容去掉,hq_y基于什么考虑的?谢谢!

回三楼:如下图为实际电路。

保护电路如下:

楼主:
贴图

实际电路:

楼主:
我测量结果是很大的共模干扰导致信号失效。是否使用专用差分检测芯片会好很多呢?

网友C:
二极管接反了吧?

第一个图里,光偶前面的两个保护二极管都接反了吧?

楼主:
第一个图只是简单表示一下,下面的图是正式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