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个电磁阀用什么控制比较方便?

楼主(2007-07-03):
我要控制25个电磁阀,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现成的控制器给推荐一下?或者能不能推荐一下采用什么控制比较方便?尽量不要单片机。我想简单行事。谢谢!

补充说明:
PLC成本太高了;
我要控制电磁阀也就是要控制交流;
流程是这样的:
其他仪器给我一个机械触点信号,我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再来控制这25个电磁阀的开与合;
如果用51单片机来控制应该怎么控制;
有没有类似原理图给贴一张,谢谢!

网友A:
那就用数字电路吧

两片74LS154搅定,共32个输出
另外用五个开关,用一个开关做片选,余四个开关做译码输入,译码就是16个输出,两片就是32个输出.

网友B:
看干什么用了...

如果知识简单地切换用PLC太贵

网友C:
154 is tooooooooo expensive, 138 is ok

:)

网友D:
用30个开关

网友E:
接口扩展简单

  并口的74HC244,74373...,串口的一大把。
  设计关键在于可靠性,这么多的relay一定要用光耦隔离。

网友A:
To 5楼,138要4片才行

154才两片,价格差不多的.
其它诸如373,244的并入需要开关太多了...

楼主:
补充说明

电磁阀的工作原理和继电器差不多;
有交流220V的,也有直流24V的

网友F:
要看25个信号是以什么方式给你的

如果25个信号是以编码的方式给你的,楼上的做法是对的。如果25个信号就是通过25个信号通道给你的,且信号是直流、且稳定的,就不再需要154或138,直接通过光耦,光耦再控制其它的功率元件(看电磁阀通过的电流、电压)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用那触点控制不行吗:)

网友G:
看来这里的人都没怎么学过PLC啊.

网友H:
1个开关信号控制25个电磁阀?

1个晶体管+1个继电器不就搞定了(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何必那么麻烦。

楼主:
楼上的,晶体管加继电器怎么控制,说说

网友I:
搂住呀

要是需要自动控制,建议您还是用个plc或者做个单片机系统,这样比较可靠,也简单一些

楼主:
电磁阀、水泵的单片机控制

用51单片机驱动电磁阀怎么驱动?有没有电路图贴一个?谢谢
用51单片机控制水泵怎么控制?有没有电路图贴一个?谢谢

网友J:
re

怎么感觉都是做是实验室里高研究的!!!
楼主,你做出来的控制器安装在什么地方,对其可靠性有没有要求,
如果对可靠性要求比较高,还是选择PLC,一个40点的PLC也就2000~3000块钱.
电磁阀的电动执行器是什么样的,是否带弹簧,带弹簧需要一个DO;如果是电机,需要两个DO;还有,电动执行机构是否带限位开关和过力矩保护开关,如果没有,你还要想办法。一般晶体管的驱动不够,需要加继电器。

网友K:
微型低成本PLC解决方案

楼主,看看我们的MicroPLC和MG1206R能不能满足您在功能和成本上的需要。
www.microplc.com.cn

网友L(2007-09-05):
这样行的!

单片机系统直接输出到锁存器,再到光藕驱动继电器到接触器就行啦。

电路也很简单啊!!!

网友M:
如果是小量使用就买PLC最好,可靠

如果大量应用设计1个单片机系统来控制成本低,不过要做可靠性设计和验证,开发周期长.

网友N:
用plc吧

用单片机开发成本至少可以买好几台plc了。
不管用什么你这个控制是非常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