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压保护装置自己供电行吗

楼主(2007-07-03):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想接一个过电压保护装置,但是现在设计出来的装置是要接220v电源才能工作的。我想设计一个不用再接220v电源,但是也能提供12v,或者5mA左右电流供自己工作的保护装置。各位高手能不能给看看,给点帮助,讨论讨论如何解决这个自己供电的问题。
    (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时,互感器二次侧处于近似短路的状态,输出电压很低。在运行中,由于种种原因,会在二次侧产生数千伏甚至上万伏的过电压。所以现在设计这种保护装置接在二次侧,确保二次不会开路,一旦过电压发生,就把二次侧短接,发出报警。按下复位,短接的动作分开,报警停。掉电后装置自动复位。)
    设备外接图如图。

网友A:
试一下

1. 接压敏电阻,要串个小电阻

2. 接个双向稳压管(5A以上)也要串个小电阻.

总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时,电压不超过30 - 50V 就行.

楼主:
电流太大

    考虑到二次侧电流非常大(几A到几十A),除了直接用继电器动作把它短接以外,其他的器件不能去短接它。
     所以这个装置中,要驱动几个继电器,几个指示灯。这就需要电源,现在的做法是,用一个桥把220v交流转化成12v直流,去让这个装置工作。这样就一定要外接220v电,那万一外面停电了,这个装置就不能动作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怎样不依靠外接电源,自己也能准确地动作。

网友A:
电流互感器的标准输出是0-5A

考虑到二次侧电流非常大(几A到几十A),你接到电流表的线是多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