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压测量的探讨,请参加

楼主(2007-07-03):
当前项目中需要对三相电机进行过电压,欠电压保护,通过比较器输出信号给MCU,不必经过AD采样。目前采用电压互感器,板载形式。各位是否有做过类似设计?一般只检测A,C两相?

网友A:
电压互感器

整流滤波后,送两个比较器,一个检测过电压,一个检测欠电压.

楼主:
还有个疑问

交流三相电机电压保护测量需要三相都测量吗?一般工控上如何处理的?可以测其中的2相、1相、3相?

楼主:
对于电机保护电流测量也存在如上的问题,即测几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