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07-07-05):
我在学校做SRTP要用到步进电机,我是学电子的,没用过步进电机,所以来这里求教,问题可能很菜~~呵呵
1.步进电机是根据脉冲来转动的,脉冲频率越高,转动速度越快.那每个步进电机所能接受的脉冲频率应该有个极限吧,一般在多少啊??超过这个范围会怎么样?烧掉?
2.步进电机每步的角度是固定的,比如一步5度,我可以细分1/2,让他一步2.5度,那我可以让他细分加倍吗,比如一步10度.还有细分能在程序上实现吗???
3.步进电机没细分,1分钟能转600转,细分1/2,是不是只能转到300转了啊?然后频率+倍才能到600圈吧
4.好象步进电机有4线的和6线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跑的时候稳定点?

网友A:
我来回答一下

1、每个步进电机的速度的确有极限,也就是接受的输入脉冲有极限。
如果你是设计量产产品的话,一般电机厂家会给你一个电机规格书的。里面有各种参数,其中就有一个矩频曲线(FREQUENCY VS TORUE CURVE),曲线图纸,你可以看到,电机速度越高的时候,力矩越小,当超过一定频率的时候,它的输出力矩可能就不符合你的要求了,这个一般就是设计上的最高频率。
    当然,如果减轻负载,可能还可以再提高点速度,也就是输入脉冲频率。当脉冲超过更高的时候,步进电机就不能正常运转,就失步了。这个频率最高是多少,一般不同系列的电机是不同的,具体参考规格书。 输入超过频率的脉冲,电机会失步,但一般不会烧坏电机。

2、细分不能只通过程序实现的,必须要有对应的电路支持。支持细分的电路一般比不支持细分的电路成本要高一些。细分不能加倍,也就是控制过程中不能跳步,要一步一步往前走。

3、你的理解可以说正确吧。

4、4线一般是双极性电机,6线一般单极性电机。
   区别,我也归纳不好,这个可能要问厂家更清楚。我这边用的4线的电机(双极性)一般都是小一些的电机,而6线的电机都是相对大一些,力矩大一些的。

网友B(2007-08-08):
第三个2细分时速度要慢1/8

网友B:
第四个问题

4线是双极性.有两相线圈,控制电流可以正反向控制
6线是单级性.同样有两个线圈,每组线圈中间加了抽头.控制时抽头处加高电平,电流为单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