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达人能指教我一下滑差电动机的相关知识~

楼主(2007-07-05):
我们最近在进行滑差电动机的学习,但是我不太明白,有关与滑差电动机怎么调速的问题,希望那位达人能指点一点,急,急,急,急~~~~

网友A:
滑差电机

简单讲,滑差电机输出与输入轴依靠磁场带动,改变磁场强度即可改变电机转速。使用可控硅直流调压即可。

网友B:
那不就是励磁调速电机吗

网友C:
准确说是调转子的电流

网友D:
滑差电动机

滑差电动机利用测速发电机来改变励磁电流,从而实现闭环反馈的.

网友E:
也说两句

滑差电机的动力源是三相或单相异步电动机,上电后转速即为恒速,电动机的输出轴驱动电磁离合器的输入,电磁离合器的输出就为滑差电机的输出,利用施加到电磁离合器上的磁场强度实现滑差调速,电磁离合器上还装有电磁刹车装置,用于输出轴的强制静止。对滑差电机的控制也就是对励磁和刹车两个线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