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隔的电气隔离

楼主(2007-07-06):
我不明白光隔元件输入、输出端的电气隔离,是像数字电路,模拟电路那样最终还是要在一点连接,还是最终永远不与另一端的电源地连接?请指教啦。

网友A:
工控上电源不连接

楼主:
如果这样,如采用多个光隔,那不是就要多个电源了?

谢谢2楼。
如果这样的话,若光隔的两端均在同一片PCB板上,是不是就只有为两端提供单独的开关电源这样一种方法了?如果多路需要光隔,那还要提供多个独立的开关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