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路,请教

楼主(2007-07-07):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顶

自己顶一顶

网友A:
放大器

该电路应是控制系统的取样补偿放大器,取样经R51输入,8脚应有限制补偿范围限制电路,补偿速度与R61和C15时常数有关,响应速度与R38和C15有关,补偿放大器设计更多考虑的响应过程,放大量指的是稳态值.

楼主:
jwx5870,再请教一下

C11和R5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难道10脚就是单纯的提供一个补偿作用吗?谢谢!

楼主:
jwx5870在三楼说的都正确

jwx5870在三楼说的都正确,确实是那样的!

网友A:
放大器

C11是反馈回路的高通滤波器件,该电路是取直流点上的慢(相对)变化交流信号来控制输入端,因此.需要C11

楼主:
jwx5870 是个热心人!

谢谢啦!经高手点拨,小弟明白许多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