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的DC-DC隔离有哪些合适的方法

楼主(2007-07-07):
光隔的输入、输出端分别使用不同的电源,我只需要一个三元钱的光隔,但市面上的最简单的DC-DC电源隔离芯片也至少要40元以上,请教:有无低成本且可靠,不复杂的办法,将两端的电源隔离起来?谢谢各位哟

网友A:
不要只看价格

要明确你的隔离度是多少?100V还是1000V还是4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