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进永磁同步电机(PMSM)低速性能

楼主(2007-07-09):
我的电机控制系统在60~70转/MIN下,速度波动相当大,20转/MIN时,肉眼都
可以看出电机不是匀速在转动的,我用的是2500线的编码器,DSP2407A处理,请问一下有何方法改进低速测量?多谢。

网友A:
变速齿轮减速

永磁同步惦记的转速不可能是线性的

楼主:
未接变速箱前,光电机的

同样的电机,用我们自己做的驱动器在20转/MIN下不是很匀速,用松下的驱动器好很多,我们是想达到松下的程度

网友B:
先看看驱动波形是否理想(正弦波)

网友C:
试一下位置闭环

位置闭环输出q轴电压,d轴电压为0。速度过低,测速误差会比较大,位置环可以避开这个问题

网友D:
速度环?

速度环周期多少?

楼主:
5楼的意见不是很明白

5楼提供的位置环算法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说位置环q轴电压,d轴电压为0,应该是电流吧,还有老兄是不是指连续的指定目标位置从而也启动了速度环的效果?

网友B:
他的意思是说用矢量控制吧

矢量变换过程中输出的角度用来做速度检测?

网友E(2012-07-28):
回复7楼,是Id=0
我想请教,永磁同步电机的磁链怎么计算?是变化的吗?

网友F(2012-09-18):
除了控制算法,使用好的电机本体,应用更高分辨率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