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07-07-09):
由于要设计一个汽车起动保护模块,要实现如下功能:1.起动继电器由控制器输出控制,且每次控制器输出信号时间为6秒.2.控制器每次输出信号后,要30秒后才会有第2次输出.3.发动机工作时要求该控制器无输出(控制器接收一个信号来判断发动机是否工作,该信号由发动机提供)请问这样的控制器如何选择??

网友A:
第3是任何一台汽车发动机都有的功能

1.2不就两个延时电路嘛

网友B:
说的太简单了

还需说的再详细些。你想使用单片机还是PLC,你需要控制多少点。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是技术上的,对产品选型帮助不大。随便找个控制器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