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无正文)

网友A:
图纸坏了?

有修复工具在最左边

网友B:
你可以试着把你的文件在别人的机器上打开,

你可以试着把你的文件在别人的机器上打开,如果可以读出来,就说明是你的问题,要么是protel软件安装的有问题,要么是系统的问题。可以重新安装protel试一下

网友C:
上帝保佑你

不一定能恢复哦,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D:
杀毒

看看是不是被杀了!

网友E:
应该不会是版本的问题吧

版本?

网友F:
提示什么?

网友G:
Protel有些BUG,有备份文件

网友H:
时间性

有可能是你的机子的问题,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你先刷新一下吧,
不行的话,再从来一次,有可能是你在前一次操作时由于系统问题造成了后面的备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