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内步进电机的型号?(电流0.5A)

楼主(2007-07-14):
我不清楚具体是哪部分用,只知道电流是0.5A到0.75A的样子,比如是芯片2916做驱动。

两相的,输入电压范围应该在10到46V间的某一个值,可能是走纸的成对出现的那个?

哪位知道,即使不清楚,也要在这给一些提示,先谢过了。

网友A:
要那型号做啥

都是跟打印头配套供应的,直接找代理问问也许能搞清楚。

网友B:
可能是18系列或更小的,比较贵

网友C:
什么打印机?

微型打印机?
24针针打?
喷墨?

网友D:
我这里有几个3200打印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