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想设成一步一步反转,程序应怎样修改

楼主(2007-07-15):
用89C51控制2相步进电机,按一次仿真器按键"运行",电机反向进两步,按6次就转360度,如想设成转动一步,程序应怎样修改?
在本主题的22楼,即后一页可以看到本人发的时序图和原理图

loop:

mov p0,#0f9h
call delay

mov p0,#0fCh
call delay

mov p0,#0f6h
call delay

mov p0,#0f3h
call delay

;----------------------------------------------
mov p0,#0f3h
call delay

mov p0,#0f6h
call delay

mov p0,#0fCh
call delay

mov p0,#0f9h
call delay

ajmp loop

DELAY: MOV R7,#100
D1: MOV R6,#25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A:
初始相位的问题

网友B:
佩服,还用这种电路来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C:
启动的时候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开机启动的时候,电机的所处的相位位置是不确定的。

网友D:
反向移位计数值不对

同上

楼主:


网友C:
好像问题理解有错

是开机那次,正向转动时反转一步?

还是每次由反向变正向都反转一步?

因为你的程序不完整,具体的运行方式不是很清楚。

网友C:
你的程序可以控制两个方向的运行?

51已经很久没做了,也许我没看懂程序。

反正我现在觉得你的程序只能控制电机往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C:
问题一直没有描述清楚。

问题一直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A:
实际已经说明的很清楚了,由于电机开始的相位是不确定的

在启动时可能会产生反向的转动。这是正常的

网友C:
开机出现反转很正常

开机出现反转很正常,这个早说明了。 就是不知道LZ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LZ还是好好去问问老师吧。 你可能就是做一个实验而已

网友E:
用示波器 看看波形,自有答案.

网友A:
现在看LZ的问题不是开机时刻的反转一步的问题,而是根本就

没有转动。像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相序的问题或硬件缺相,最后造成原地踏步走了。

网友A:
不知道LZ引用哪里的经典,用20Hz的驱动,居然说“太短了”

难道要用到老蜗牛的速度才叫快?步进电机为15度步距角,有这么大的吗?

网友C:
还没仔细看LZ的这个说明

20Hz的速度!!!!

0.065秒,65mS啊,还闲短。唉!!!!!!

网友F:
ALLEGRO步进马达驱动控制

美国Allegro(雅利高)公司,前身为美国Sprague(斯普拉格)公司,是世界著名的电机控制驱动电路,
霍尔效应传感器制造商,公司一直致力新技术的研发,其产品在业内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公司为美国Allegro公司产品大中国区代理,负责其产品的推广及应用,
以下是比较常用到的型号跟基本参数,
Allegro         Current   Voltage    Motor type      Number of bridges
L6219DS          750mA   10~45V       stepper           Dual Full
UDN2916B       750mA      10~45V      stepper          Dual Full
A3955SB/SLB   1.5A         Vcc~50V     8 step          Single Full
A3966SLB      650mA        Vcc~30V    stepper          Dual Full
A3967SLB      750mA       4.75~30V     8 step          Dual Full
A3972SB          1.5A      15~50V      32 step         Dual Full
A3977SED/SLP  2.5A        8~35V        8 step          Dual Full
A3979SED      2.5A        35V           16 step        Dual Full
A3980KLP       1.0A       7~50V        16 step         Dual Full
A2982SLB      2.0A        8~35V       stepper          Dual Full
我公司有FAE作技术支持,欢迎来电索取更详细的技术资料。
最佳的货期,最漂亮的单价,优秀的技术支持。
e_meil:jacky.wang@yhontek.com
qq:240694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