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步进电机如何运转

楼主(2007-07-17):
有一2相步进电机,其引脚为A,-A,COM1;B,-B,COM2,那么如果让其在一个方向转动
如何加脉冲呢?是不是这样:A--A(-A)--(-A)--(-A)B--B--B(-B)--(-B)A--A
或是......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我来说说

这种电机,A与A-,B与B-是不能同时通电。

可以这样full step:  AB  A-B  A-B-  AB-
或者half step:  A AB B A-B A- A-B- B- AB-
上面列出的表示此相通电,而另外的不通电。

楼主:
谢谢

感谢你的教人不倦的精神,使我的知识能够又有所增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