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怎么支持RS232?

楼主(2007-07-18):
(无正文)

网友A:
modbus协议是一种通讯软约定

协议内容里面有一个字节规定为地址,你设一个变量当作地址即可,上位机发送的指令中的地址与你的地址匹配就响应他,否则不予响应。
我们的网站以及我们的软件涉及modbus协议,可以参考。
www.microplc.com.cn

网友B:
楼上正解

Modbus与RS232或者RS485没有必然的联系,Modbus协议是一种通讯软约定,使软件协议,RS232与RS485是硬件规范,定义了通讯信号的电压、电流、通讯线的要求!

网友C:
modbus资料

留下你的信箱,发些MODBUS资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