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推荐一颗功率mos管或者达林顿管(批量价格低于

楼主(2007-07-23):
求助:帮忙推荐一颗功率mos管或者达林顿管。要找成本低的,很头痛啊。

1、N mos管或者 NPN达林顿管;

2、电流 >= 1A; 耐压 80V;

3、如果是mos管,门限电压要低于2V。 (3.3V信号驱动);

4、封装不限,表贴、直插均可。(新设计)。

5、价格要便宜,成本很关键。

6、可以4个管子集成在一个封装上,E极可以两个合并在一起。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注:只是能用的,的确是一大堆,主要有没有价格低于¥1的?

网友A:
没听过导通电压有这么低的mos管

13003行不

网友B:
LZ好象要做2相步进驱动

楼主:
3楼的,你说对了。

3楼的,你说对了。

以前的产品,电流会大一些,用了其他的mos管。这次新设计,目前在进行方案选型。现在还差这个管子,要选个便宜点的。

有用过的支持一下啦。

网友C:
目前还没有3.3V门限的MOS管

目前还没有3.3V门限的MOS管,只有5V的,比如IRL630,F60NF06L等

楼主:
谢谢2楼

不过,不是达林顿管。 放大倍数有限,我的驱动端输出电流不够。要加其他电路才可以,那成本就上去了。

不知道这颗片子多少钱

网友D:
Vth小于3V的mos管大把的

网友E:
用IRF71xx 系列HEXFET Power MOSFET,Vgs1~3V

3.3V时肯定没问题的

so-8封装里有2个管子,各种组合的都有

网友E:
还有更小的IRF77xx 系列,Vgs 0.6~1.2V

TSSOP-8封装里有2个管,体积非常小了

不过耐压只有20V

LZ要学会自己去网上找资料哦

楼主:
资料都能找到

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芯片常用不?

我需要价格是低于¥1的。

只要能用的,那是一抓一大把,但是成本呢?就不一样了。

低于¥1的,谁推荐一个。

楼主:
IR的东西好像有点小贵

网友F:
找到了要通告一下,我也喜欢这种东东

网友G:
耐压5/60V的湾湾产MOSFET几毛钱的很多,80V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