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P35EA 12VDC 步进电机的6线接法

楼主(2007-07-23):
普通的步进电机如:AIRPAX 2相6线马达、插头上有橙、绿COM1、棕一组和黑、红COM2、黄一组.
A.那么我的三菱 MP35EA  黄橙蓝白绿红,又应该怎样分线呢?可以用方法测试出来吗?我在网上索不到才发上论坛的
B.12VDC应该用哪一种驱动IC呢?要求多大的驱动电流?这个电机是130欧姆的

网友A:
可以测

不过一般这个颜色都有特殊含义的。只记得黑和白是公共端。

这个电机是两相单极型电机(也可以说四相?不知道怎么定义的)。一般可用分立器件驱动,或者集成块驱动。

个测试相位的方法。
用万用表一端连接黑色,一端试验其他几个引脚,测试电阻。你会测到有两个引脚和黑色的电阻是130欧姆(电阻这么大?)。这时可以把这两个引脚定义为A 和An;
同样,测白色,定义为B和Bn。

驱动的时候,A和An不可同时通电流,同意B和Bn也不可同时通电流。

你说的电机电阻这么大? 就算加直流,最大电流也只有不到100mA。疑惑中。

楼主:

如果我测试到6根线没阻值,是不是步进电机坏了

网友A:
没阻值????!!!!

0欧姆也是阻值。

yangguon,你还是多向你老师问吧。

网友B:
老呆说的对

网友B:
MP35

MP35型永磁步进电动机 供应商:珠海市祥宝电机厂有限公司 产品简介:额定电压12VDC;阻抗110Ω;最大空载牵入频率≥350PPS;最大空载频率≥800PPS;牵入力矩≥98mN·m;运行频率100PPS;保持力矩≥39.2mN

网友B:
可能是这份

额定电压12VDC;阻抗130Ω;最大空载牵入频率≥350PPS;最大空载频率≥800PPS;牵入力矩≥78.4mN·m;运行频率100PPS;保持力矩≥39.2mN·m;温升≤40K;噪音≤40dB;步进角7.5°/85;绝缘等级:A;适用于家用空调/汽车空调的导风板驱动和其他办公设备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