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输出应加什么样的保护电路?

楼主(2007-07-29):
也就是灭孤问题。
我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是AC220/5A的小继电器,触点的保护重要不?应该用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A:
触点两端并上RC吸收回路

楼主:
RC吸收回路的值一般怎么选取?

网友B:
这需要看

触点所带的负载大小和类型

楼主:
哪儿相关的资料可查?

网友C:
反对加RC

继电器的优点之一就是分断彻底,RC通过电流能力小了不解决问题,能力大了就危险,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如果你的继电器总是烧,就加大继电器,否则就什么也不做。

楼主:
很是迷惑

触点灭孤好多人主张,但我以前也没用过,也没出什么问题,用RC好像是一些大厂的电路,我没看过,而更有一部分经验人士只并一个电容,真不知哪种做法更合理些。

网友D:
继电器本来就是用来保护别人的,对它不用加保护电路

网友E:
嘿嘿

我买了一把很保险的大锁,要不要给它挂个链子锁,以防止有人偷了它?

网友F:
来检决一下呢

对继电器而言,争对灭孤电路,你可以想一下用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起来在并联在继电器的触点和电源的两端,
但是这种方法常用在开关启动和关闭时产生的电火花的干扰,
要起保护作用,也需想一下RC吸收电路来完善电路的不足

网友C:
如果实在要加RC,就在触点负载侧对地或者零线加

网友G:
回: 我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是AC220/5A的小继电器

AC220/5A的小继电器 (负载不到1KVA), 如果不是启动特别频繁,用不着保护.

如果启动特别频繁,最好改用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