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调试怪问题

楼主(2007-07-30):
有个项目要用到步进电机,主要是低速运行,大概每分钟1~16转。
现在选用了一个2相国产步进电机,电流最大0.4A,电阻30R,电感32mH。
我的细分电路做法比较简单,而且我目前还没看到过类似设计的资料,所以只是在摸索着做。

我用了2个16位DAC产生了2个相差90度的正弦波,范围为-1V~+1V。分别接到运放LM1875(20W音频放大器)的正输入端,运放输出接电机A/B相一端,运放负输入端接电机A/B的另一端,且接一个5R电阻到地,用来采集通过线圈的电流。原理是使用运放的负反馈来自动调节线圈的电流,使其按正弦波变化,电流最大控制在200mA。

现在调试中发现,正常时运转很好,低震动,低噪声,但转一会儿后,经常会卡住,且伴有小角度左右摇摆,哪位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看样子

没有什么难度.
多少细分, 好象不用 16位 DAC 这么高精度, 不过这跟出的问题没有关系.

相差90度的正弦波,范围为-1V~+1V。应该是脉动正弦(如全桥整流后的波形)因为相电流换向是通过功率管完成的.

楼主:
电源

因为我功放是正负15V供电,输入标准正弦波,电机电流应该可以自动换向,不需要用H桥控制。
这个是我参考国外一个仪器上的步进电机驱动原理做的,这样做可以不需要用PWM,避免高频干扰。

楼主:
传个电路图

单相的电路图,另外一相是相同接法,只是输入信号为sin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

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明明提示成功拉

今天调试时还发现,有时正着转,卡住后,手拨一下,竟然反转了,不过反转时震动很大,运放输出信号明显不正常。
卡住时,运放输出信号很乱,而且幅度常接近电源电压,感觉自激了似的

网友B:
买个驱动器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剑走偏锋啊

楼主:
买的驱动器不太合适啊

买的驱动器不太合适啊,干扰太大。
这个是用于测量仪器的。

网友C:
--

步进电机,用正选波形驱动,据我了解好像不是很好,力矩会减小很多。

国外那个仪器的驱动波形你最好测试一下。

楼主:
我测过的,就是正弦波

我测过的,就是正弦波
难道电机电流按正弦波变化,电机每一小步转动的角度不是恒定角度吗?
如果不是用正弦波,请问应该要用什么波形呢?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驱动芯片太热了,我加了散热片就可以了

我用10hz正弦波驱动时,基本感觉不到振动。

至于力矩,我推动的东西大概只有1kg,现在我用200ma电流驱动,用手拧不动,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用正弦波

用正弦波,电机单位时间内转动的角度的确是恒定的。主要是力矩可能会下降。

当然,你推动的东西 质量很小,而且速度很低,力矩倒不是问题,主要是运行平稳,用正弦波也有可能更好。

我没做过这么低速和这么低力矩的,可能外行了。呵呵

楼主:
那如果要高速,并且力矩也不能降低,那应该用什么波形呢

那如果要高速,并且力矩也不能降低,那应该用什么波形呢?

如果不是恒定角度,会否震动?

我第一次做,没什么研究,请多多指教

网友D:
可以传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