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求教

楼主(2007-08-01):
对于一个2.2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用保护断路器和接触器就可以比较全面的完成控制和保护的作用呢,西门子的产品如何啊,请教了!

网友A:
开工

用RC吸收电路

网友B:
保护

还需要过载继电器,一般使用热继电器,也可使用高级的保护设备,但要看银子了。
所有的电机基本一致均应配置。

网友C:
热继电器

如果要保护电机的话,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电动机保护

电动机保护一般要有过载保护,欠压保护和缺相保护.

不过对于一个2.2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用一个磁力启动器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