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开关

楼主(2007-08-01):
请教温控开关,自己用的一个电热水壶,昨晚忽然导致家里电源跳闸,开一次跳一次。怀疑是内部线路短路,打开了热水壶底座,里面有个温控开关,上标有KSD870,87度,用万用表测了在常温下是通的。请问温控开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到87度才会断开?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种开关至少都有两组触点,一组是常开的,一组是常闭的,到达某一位置时,触点动作

网友B:
温控开关一般有两触点,一组是常闭的一组是常开的,
你的有可能短路了,故障在于使用的时侯进了水

网友C(2016-07-11):
是的,您的温控开关应该是常闭87度的,当温度超过87度,ksd温控开关断开不通电,对负载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D:
跳闸跟温度开关没关系吧。。怎么不量一下发热管对地

网友E:
一般这种跳是因为火线或者零线对大地漏电了,拿出去嗮一下或者清一下就好了,我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