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IR2110的低压侧通道驱动IRF840,管脚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07-08-07):
最近用IR2110芯片的低压侧通道驱动一个场效应管IRF840,高压侧不用,但不知为什么一给场效应管的漏极加高压电源,低端逻辑输入信号的波形就发生了畸变,已经不是我先前给的方波输入信号了!
请教大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只用一侧通道的IR2110典型电路应该怎么接的啊?
引脚3和引脚6还需要通过二极管自举吗?
谢谢!

楼主:
IR2110低压侧与IRF840连接问题

hqyhe,我不是华东地区的,希望你能在百忙中帮我搞定!
能否通过电子邮件给我IR2110低压侧与IRF840连接的典型电路图?
如有需要,我把我的电路图通过电子邮件发到你的Email.
谢谢!
Email:linayan1@yahoo.com.cn

网友A(2009-11-12):
我用过tlp250效果不错,就是供电复杂.现在也在尝试用2110,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B(2010-08-11):
请问楼主的VCC有没有接到15V啊?看原理框图,低端单独工作没有任何问题啊,无需自举,那是给高端用的。
VDD也要接1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