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显直流表头供电,3135A

楼主(2007-08-10):
   200VDC数显直流表头,工作电源与输入电压同在一块板上,连接时输入的正负
需要交换,如果按图接就会烧表头与电路板.电路板请人做的.现在是表显负值,又不能交换输入端.
    请问如果我另接5V电源,可以交换输入端吗?表是3135A--DC200

网友A:
仪表电源应与被侧电源物理隔离.

楼主:
怎么提高显示电压

   我现在要提高显示电压,电压输出0-220VDC,显示的是速度,0-300.
怎么做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