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样才能从CCD摄像头上得到一幅图片

楼主(2007-08-10):
请大家帮帮忙 要怎么样才能从CCD摄像头上得到一张图片呢   现在一般的CCD输出都是PAL/NTSC 是不是要加decoder芯片啊?  又或者请大

家推荐一下有哪些产品能直接输出图片格式的CCD 谢谢了.

请大家多多回帖 相关的资料也行 帮助一下我这个新手 感谢了

网友A:
CMOS摄像头

CMOS摄像头,数字接口的,例如手机上用的那种。是数字的,你弄清除协议,要抓一张图片还是比VIDEO输出的容易得多。不用AD芯片等等。质量还比用AD的好。

楼主:
带红外的CCD

谢谢楼上的大哥
可是 我们准备用带红外的CCD  CMOS的成像差了点 呵呵
好像市面上没怎么见带数字输出的CCD摄像头
如果哪位兄弟知道型号的话 请给我指引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图像采集卡啊

网上找找,一大堆

楼主:
谢谢 CCD接到ARM7上面的

谢谢楼上的兄弟 这个CCD成象了之后 输出的图象直接接到ARM7上  不是接电脑的 呵呵

网友C:
呵呵

请上 新浪   看max1的博客   他什么有资料
  好象是基于CCD的 船用水平仪的设计 之类的

楼主:
好的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