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小信号转换为直流电源器件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放大器吧

楼主:

不是放大器啊,是直流电源,只不过这种电源是小信号控制的

网友A:
这不就是放大器吗?

直流功率放大器。
要简单,用音频功率运放,例如TDA2030A之类。功率很大,考虑用D类放大器。
要便宜,普通运放加三极管扩流,电压高用高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