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光耦难住了

楼主(2007-08-15):
大家好:
   我在做PWM光耦隔离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光耦运行一段时间后PWM信号的占空比变小,我试了几种光耦P-521,4N25,PC817都是这样。但只要用风扇吹光耦,一切正常。所以我怀疑是光耦的速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变慢。
   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对光耦进行补偿,或者推荐一种速度不受温度影响的光耦,谢谢大家

网友A:
-

PWM频率估计很高

网友B:
您采用的都是低速光偶,会有问题的

网友C:
几种快速光耦参考

PS250, PS270, PS2911

网友D:
驱动电流是不是过高了...

网友E:
频率是多高啊

频率是多高啊

楼主:
补充一下

驱动电流2.5MA左右,开关频率6KHZ

网友F:
同意5楼的,加限流.

网友G:
应该使用高速光耦

6n137或者hcpl系列等。楼主使用的频率过低,导致温度上升并且逐渐灵敏度下降。

楼主:
re leinuo

为什么光耦使用的频率对温度,灵敏度有影响呢,按正常的理解这好像是不相关的东西。
                                                谢谢

网友G:
由于

由于光耦是半导体器件,开关频率过高,由于死区电压以及分布电容的关系,导致损耗过大,温度会变化很大,另外反过来,温度不同,导致死区电压变化,以及导致分布电容变化。这样可能导致pwm频率的电压波形会严重畸变甚至导致频率不同步和幅度下降。高频光耦器件恰恰解决这几个问题,因此价格差别很大。

网友H:
要用HCPL2630

PWM一般是属于X0K Hz级别的
光耦当然也要与之匹配

网友I:
用TLP2631吧!可达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