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细分算法

楼主(2007-08-17):
我想用单片机对1.8度的步进电机做成16细分.不知道怎么计算各项具体的参数.但不知道怎么下手.请教各位大侠.最好是写下每一步的计算过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是这样算的

 16*200=3200细分16就是3200个脉冲一圈
 360/1.8=200为一圈步进数

网友B:
计算正弦函数的值,在0 - 90度范围内均分16等分。

计算正弦函数的值,在0 - 90度范围内均分16等分:

        y = sin(n*90/16)      n=0,1,2...15

网友C:
电流空间矢量合成

采用查询或中断
在每个脉冲的上升或者下降沿改变合成矢量的绝对角,即在扇区内重新分配两条边的PWM的占空比

网友D:
按楼上的方法

但是,不是分配PWM值,而是分配电流值。

网友E:
正弦

每一个FULL STEP其实就是正弦的90度,用PWM实现正弦,这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