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PID控制

楼主(2007-08-17):
各位高手,本人第一次接触PID ,看了下资料,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目标是控制电机速度恒定,是否可以控制电机电压恒定达到?
2、不用D参数是否可达到很好的效果?怕引入干扰

网友A:
pid

如果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是达不到的,只能控制pwm占空比来控制绕组上的电压,来达到转速的稳定

网友B:
一般直流电机(有刷无刷同步)都是调压调速

网友C:
1、不能用电压恒定控制转速恒定,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转速取决与出力。
2、D(微分项)是用来改善控制系统的动态品质的,若系统应用中出力不会突变,并且供电不会突变,则可以不用D

网友D:
RT

1、目标是控制电机速度恒定,是否可以控制电机电压恒定达到?
不行
如果只是控制电压恒定的话,那么这不就是OPEN LOOP的控制了吗~~想一下,如果给一个固定电压情况下,这时再加一个负载上去,这时还能是你没加负载的那个速度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现在开始调试了,目标不是直流马达横速,而是通过PID调节它速度,使得压力匀速上升,并且速度不能突变,只能缓慢变化.
 现在遇到问题: 如何防止突变?
               调试结果发现老是在某个地方速度突变
               而且改变I和D系数变化不大

请教各位!

网友B:
假如给定没问题(缓变),则输出突变就是典型的过调啊...

P调小些试试

楼主:
谢谢,就是把P设小,后面压力上不去了.矛盾

网友E:
pid调节是个系统问题

pid调节是个系统问题,不能只关心pid参数还得关心对象特性,希望说明一下控制对象情况。

楼主:
控制压力上升,但是压力越大,阻力也越大.

而且压力不能突变,现在是无论我怎么改参数,在同一个数字压力就有突变现象

网友E:
你的“压力”是力还是压强,电机是通过什么产生压力。

楼主:
压强, 电机通过PWM控制

楼主:
电机带动泵充气

网友E:
可以在压力测量系统加阻尼

可以在压力测量系统加阻尼,加大反应时间常数,否则泵压系统响应不过来,使控制效果变坏。
 另“压力越大,阻力也越大”是什么意思?

楼主:
压力越大,电机转动阻力也越大

就是说压力变大了,以前电机转1秒,压力增加1,现在电机转动压力不变上不去了

网友E:
看来你得加大电机功率,改进泵系统性能。

网友F(2007-12-29):
跑题了,光控制转速有什么用

如何控制是关键,PID  PID  PID  P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