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07-08-17):
     1HP直流调速器,输出0-200VDC,数显直流表200VDC,怎样显示速度0-300?
我用的板以前可以,可是我对换了直流表头的输入信号后,板上严重短路,修好后
表头显负值,不能对换输入信号烧板.单独供电又达不到0-300VDC的显示.郁闷!!!

网友A:
调直流表头的输入分压比

网友B:
可以用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