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帮忙

楼主(2007-08-18):
(无正文)

楼主:
雨量传感器

最好是开关量输出的

网友A:
参考一下

SRY-1高精度雨量计(雨量传感器)

采用双阀控制进、排水,由高精度容栅位移传感器准确计量降水量,内置单片机进行数字化数据处理,因此,该雨量传感器技术先进、计量精度高、可靠性好、安装和操作方便。是当前国内计量最准确的雨量监测设备,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和中国气象局颁发的《气象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它的研制成功并大批量生产、使用,将彻底改变我国无精确雨量计的历史。它创下了五项全国唯一:

精度全国唯一:分辨率0.01mm,比传统的翻斗式雨量计
的精度高出10倍,测量细雨、毛毛雨不含糊。

雨强范围唯一:要保证暴雨、大暴雨时雨量计的测量精
确度,是当前所有雨量计的最大难题,往往出现非常严
重的计量误差,其误差值最严重的时候会高达50 %。然
而,SRY-1 容栅雨量计计量的最大降雨强度可以到达每
分钟 9毫米,大大超过国家标准的 4mm/min,不管多大
的暴雨都不漏计。

误差国内唯一:误差小于±2%,远低于国家标准±4%,
符合国际标准,更让翻斗式雨量计(遇大雨误差极大,
暴雨时甚至误差高达30-50%)望尘莫及。

数据有效唯一:与人工测量比对,精确无比。迄今唯一
可作为真实降雨记录和历史依据的测量设备。而目前,
国家对于翻斗式雨量计记录的降雨数据,只能仅供参考。

免维护免校准全国唯一:安装时不需要准确度校准,安
装后不需要每个月定期去现场校准误差,省时省力。而
翻斗式雨量计安装时,或者安装使用后必须每月定期去
现场校准,否则误差极大。

价格震撼:SRY-1型容栅式雨量计属于高端科技产品,
但是它的销售价格并不昂贵,为了加快对于老式翻斗式
雨量计的更新换代进程,我们目前把它的售价定于与老
式的翻斗式雨量计相仿。用户购买后可以直接替换翻斗
雨量计,不需要作任何电路改动。

L3雨量传感器

一、仪器用途:

    降水是指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上的液态或固态(经融化后)的水。降水量是指某一时段内的未经蒸发、渗透、流失的降水,在水平面上积累的深度,以毫米(mm)为单位,取一位小数。气象部门观测每分钟、时、日降水量,并存储每分钟降水量资料。
二、概述

    L3雨量传感器(翻斗式)适用气象台(站)、水文站、环保、农、林业等有关部门用以测量降雨量,并将降雨量转换为可以进行计量的物理信号,传感器可以是单翻斗、双翻斗、多翻斗等形式。

三、主要技术参数

   01.盛水口径Φ200mm

02.分辨率:0.1mm

03.降雨强度:0~4mm/min

04.精确度:±4%

05.遥测距离:二芯电缆100m(自配)
四、工作原理

    双翻斗雨量传感器主要由储水器、上翻斗、汇集漏斗、计量翻斗和干簧管等组成。储水器收集的降水通过漏斗进入上翻斗,当降水积到一定量时,由于水本身重力作用使上翻斗翻转,水进入汇集漏斗。降水量从汇集漏斗的节流管注入计量翻斗时,就把不同强度的自然降水,调节为比较均匀的大降水强度,以减少由于降水强度不同所造成的测量误差,当计量翻斗储受的降水量为0.1mm时(也有0.5mm或1.0mm的翻斗),计量翻斗把降水倾倒到计数翻斗,使计数翻斗翻转一次。计数翻斗在翻转时,与它相关的磁钢对干簧管扫描一次。干簧管因磁化而瞬间闭合一次。这样,降水量每次达到0.1mm时,就送出去一个开关信号。
五、室内检查

   1.外观检查:仪器从包装箱取出后应检查仪器零部件有无损坏,塑料漏斗内放上圆滤网,检查管道畅通,翻斗翻转灵活,翻斗转轴应能前后游动,而转轴游动间隙应不大于0.5mm(注意:手指不能接触翻斗内壁);

2.性能检查:将感应器用二芯导线与万用表连接。并将计数翻斗拔到与计量翻斗同一倾斜方向,然后将清水以2mm/min左右的降水强度(不宜过大)注入感应器漏斗内,检查计量翻斗翻动过程中有无不发信号或多发信号的现象。计数翻斗翻动一次,应发出一个脉冲信号。
六、安装、维护:

   1.安装:传感器在安装观测场内,底盘用三个螺钉固定在混凝土或木桩上,要求安装牢固,盛水器口水平,电缆可悬空或地下铺设。

2.维护:仪器每月至少定期检查一次。清除尘土、砂、草皮、虫窝等以免堵塞管道、滤网、翻斗内壁若有脏物,可用水冲洗,但禁止用手指或其它物体擦试,以免沾上油污。结冰期长的地方,在初冰前应将传感器拆下,取回室内妥善保藏。
七、降水量的测量:

   在一定时段内,从云中降落到水平地面上的液态或固态(经融化后)降水,在无渗透、蒸发、流失情况下积聚的水层深度,称为该地该时段内的降水量,单位为毫米。在气象上通常用某一段时间内降水量的多少来划分降水强度。最常用的对降雨的分类方法是按降水量的多少来划分降雨的等级。根据国家气象部门规定的降水量标准,降雨可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六种(见表2)。同样雪的大小也按降水量分类。雪可分为小雪,中雪和大雪三类(具体见表3)。

种类

24小时降水量

12小时降水量

小雨

小于10.0

小于5.0

中雨

10.0~24.9

5.0~14.9

大雨

25.0~49.9

15.0~29.9

暴雨

50.0~99.9

30.0~69.9

大暴雨

100.0~249.0

70.0~139.9

特大暴雨

250.0以上

140.0以上

种类

小雪

中雪

大雪

24小时降水量

2.5以下

2.6~5.0

大于5.0

12小时降水量

1.0以下

1.1~3.0

大于3.0

表2. 各类雨的降水量标准

表3. 各类雪的降水量标准

   测定降水量的仪器,有雨量器和雨量计两种。
  雨量器是用于测量一段时间内累积降水量的仪器。外壳是金属圆筒分上下两节,上节是一个口径为20厘米的盛水漏斗,为防止雨水溅失,保持器口面积和形状,筒口用坚硬铜质做成内直外斜的刀刃状;下节筒内放一个储水瓶用来收集雨水。测量时,将雨水倒入特制的雨量杯内读取降水量毫米数。降雪季节将储水瓶取出,换上不带漏斗的筒口,雪花可直接收集在雨量筒内,待雪融化后再读数,也可将雪秤出重量然后根据筒口面积换算成毫米数。

雨量传感器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网

2006-04-23

产品说明:

楼主:
非常感谢阿!!呵呵

感谢大虾阿
    有产品没?
    怎么联系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