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TL1100梯形速度模式下速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7-08-20):
近期调试机器人时发现控制芯片HCTL1100使用时存在一个问题,在这里向大家请教,请多多指点。
HCTL1100工作在梯形速度模式下:芯片复位,初始化数字滤波器,Timer, 进入点控制模式,然后写

入加速度,最高速度,目的坐标,向标志寄存器写入08H进入梯形速度模式(读R007H寄存器已确定是

工作在梯形速度模式下),MC0-MC7输出DA信号控制DC伺服电机转动。但我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我如

何改变加速度,最高速度的值,都无法改变DA信号电压输出大小(即无法改变电机转动的速度),只

在改小目的坐标的值时(如:final position=80),DA信号电压才会变小。我以前也有用过

MAX314AS做运动控制,只需改变加速度,最高速度,范围等值即可达到目的。  请问各位大侠是否有

遇到相似的情况,还是HCTL1100在梯形速度模式下,根本就无法改变速度,请各位大侠提出宝贵的建

议哦!以下是部分的程式:
RST=0;
delay_us(200);//复位
RST=1;
w110(0x05,1);//进入初始化模式
delay_us(200);

w110(0x20,218);//A218  设置数字滤波器 timer
w110(0x21,254);//B254
w110(0x22,20); //K20
w110(0x0f,20); //Timer20

w110(0x15,0x00);//设置电子尺实际位置
w110(0x16,0x00);
w110(0x17,0x00);

z_cmdp=0;           //设置命令位置
z_cmdp_set();

w110(0x05,3);//进入控制模式

w110(0x27,0x00);//acc msb 加速度
w110(0x26,0x01);//acc lsb
w110(0x28,0x01);//max velocity 最高速度

w110(0x2b,0xfe);//final position msb  目的坐标
w110(0x2a,0xf0);//2nd
w110(0x29,0x01);//lsb

w110(0x00,0x08);//moving falg 进入梯形速度模式开始运行

网友A(2010-05-27):
本公司有大量 HCTL-1100   HCTL-2016   HCTL-2017   出售,有需要的请联系:深圳市深创鑫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259762   15915353327  曹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