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动机的温升检测

楼主(2007-08-23):
怎么样可以通过交流电动机的电流计算得到到温升?

听说有办法,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公式。

哪位知道的大侠帮帮忙呀?先谢谢啦!

网友A:
不可能,或者太麻烦.以至于人们都是测量的

网友B:
还是用热敏电阻最经济

楼主:
但是

请两位看一下沈阳大明电工的sdmk1,它确实具有温升检测报警呀!
在它的说明书上写有,而且有温升的显示。

网友C:
是有个公式

刚巧最近有接手绕组温升测试仪

△t=(R2-R1)/R1*(k+t1)-(t2-t1)
式中:
△t---绕组温升
R1---实验开始的电阻
R2---实验结束时的电阻
k---对铜绕组,等于234.5;对于铝绕组:225
t1---实验开始时的室温
t2---实验结束时的室温

测电阻时是通过直流来测的,在绕组中叠加个小的直流,再测直流的压降。

网友D:
看看

5floor给的公式有些看不清楚,加减乘除不太明确,希望能说明一下,还有为什么会是K和t1要相加

网友E:
测温

想法是好的,但是不实际。
电机的温升与冷却情况有关,并不仅仅取决于电流。
例如风扇冷却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电机温升就与周围空气温度有关。
还遇到一台电机烧毁,原因是扇叶损坏。
通过测电阻判断温升是一个方向。

网友F:
通过计算饶线电阻来计算温度

通过计算饶线的电阻来计算温度,因为铜的电阻率和温度是有关系的,不过很少人这样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