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请教高人!

楼主(2007-08-25):
现有一4KW3相控制电路,实现正反转、上下端限位停机、欠压、断相、过流停

机、灯光指示报警等功能。

请高人指导!用什么软件画电路图?(我只会PROTEL)

网友A:
关键不是用什么软件画,关键是什么人画

网友B:
用手在纸上画就行!

很简单的控制电路,找本电器控制书看一下,上面有很多参考电路!

网友C:
正反转 倒顺开关

上下端限位停机:  离合开关 。   过流停机  热继电器。 灯光指示报警    就是个灯。

网友D: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E:
俺给你一个库,用PROTEL画吧

Protel99电器工程常用绘图元件.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67632418.rar

楼主:
这里高人多

在PROTEL里就是找不开图库

网友F:
自己做库

做库可是基本功来这~~

网友G:
谢谢6楼的朋友!

网友H:
你要求的库在protel也基本上都有

最好是用CAD画,可以网上找到专用的库。

网友H:
tyw的东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