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伺服控制中出点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7-09-01):
  伺服用的是位置控制,一直发脉冲,通过伺服编码器信号来判断伺服所在的位置,激磁是一直开着的,到了所在的位置时通过关脉冲信号跟使能CLR信号来停伺服,如果伺服的速度在300以下,可以停的很准,如果大于300,则发现还没有到要停的位置便停了,此时信号是对的,等于说位置跟编码器信号不同步了,有哪位大侠控制过的?请教一下,QQ33380451

网友A:
一般高速启停时先执行几十个脉冲的升降速程序

这样就较容易控制了
升降速脉冲多少根据系统的运动惯量定,惯量大的多点,甚至分几段逐渐过渡,惯量小的可少一点.不能直别别说停就停.
不过LZ的现象令人费解,"位置不到就停了"→→你的传动链中有东东在高速时打滑了吗?能说说传动结构吗?你的编码盘在什么位置?在马达上还是最后一级运动部件上?

网友:
做个加减速就可以了

做个加减速就可以了,楼主在gongkong论坛也有个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