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工作?

楼主(2007-09-09):
这是一个驱动磁保持继电器的电路  其中P1.0和P1.1接到单片机上,RLA和RLB接到继电器上  能否具体说下它怎么工作的呢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我来

假设P1.0输出1,Q3导通,RLA低电平,Q2导通,RLB高电平。P1.1同样的道理,自推。

网友B:
数电里面有这个电路

网友C:
借宝地一问

这个电路的优点在那里?
是不是在正常工作期间保证只有一个继电器闭合?
各位大侠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