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无线多机通信冲突问题

楼主(2007-09-18):
使用华荣汇带前向纠错的RF Modem,可以采用简单的监听_避让的方法来解决无线多机随机发送冲突的问题,大致思路(以WAP200B在无线表决的应用为例)如下:
        ;无线接收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UARTRF: JB      RI,UARTRCV
                CLR     TI
                RETI
        UARTRCV:LCALL   RXPRO           ;接收数据处理
                LCALL   RANDOM          ;每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就调用一次随机延时程序
                RETI

        ;1mS的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T1MSINT:PUSH    ACC
                PUSH    PSW
                CLR     TF0
                DJNZ    TX_DELAY,T1MSINTE
                MOV     A,TX_NUM
                JZ      T1MSINT1        ;没有数据发送就结束
                LCALL   TXRF            ;发送数据
        T1MSINT1:LCALL  RANDOM
        T1MSINTE:POP    PSW
                POP     ACC
                RETI

    ;计算延时,每包传送数据为64字节(无线传输时间32mS)
        RANDOM: PUSH    DPH
                PUSH    DPL
       RANDOM1:MOV    A,TX_DELAY
              CLR        C
              SUBB    A,#80           ;如果后续延时已经超过80ms(根据发送数据包的大小来确定),就不再延时
              JNC        RANDOME
              INC     RAND_P
                MOV     A,RAND_P
                ADD     A,SYSID        ;S_ID,设备ID
                ANL     A,#0FH
                MOV     RAND_P,A
                MOV     DPTR,#RAND_TAB    ;查随机数表
                MOVC    A,@A+DPTR
               ADD    A,TX_DELAY
                MOV     TX_DELAY,A
                CLR     C
                SUBB    A,#40           ;如果调整后的延时时间小于40ms(取决于系统中数据包的大小),继续调整
                JC      RANDOM1
    RANDOME:   POP     DPL
                POP     DPH
                RET
需要更详细的资料,请发mail给我:smartrf@263.net

网友A:
顶一下

如何解决无线多机通信冲突问题
需要更详细的资料
lgqlx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