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电机可以频繁起停?

楼主(2007-09-18):
功率要400瓦左右,不能是步进或伺服电机,成本太高。起停的频率也就是30次/分钟。

网友A:
用DC电机

用DC电机吧!40W以下60次/min我都试过,2年没问题!

网友:
有更适合的

去包装机械上去看一下广泛应用的同步电机,那东西就两三百块钱,每分钟几百次的正反转都能用几年,没有比它的控制更简单的了

楼主:
楼上,能否说具体一些?

网友:
这个样子的

绝对好使

网友:
对了

楼主需要多快的转速呢,它这个每分钟最快的型号好象是115转,恒定转速

楼主:
转速可以,不知道扭矩有没有80nm左右的?

网友:
你那要求估计有点高了

得加个减速机,虽然有很多厂家可以把减速机和它做成一体,但估计那减速机的扭矩不够,去百度“永磁低速同步电动机”一下就可以了,苏州很多造这个的

楼主:
谢谢大家,谁有好信息欢迎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