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固态继电器是否可行?

楼主(2007-09-19):
我要在一个要求输出负载为100v,20a,功率20kw的电路中用到开关器件,现在在固态继电器与vmos管间犹豫,不知道哪一个更好些,不知道固态继电器在导通是的电阻是否够小以达到能提供大的电流,再一个不知道固态继电器在这样大功率的情况下,可靠性以及稳定性能不能行。

网友A:
先搞清楚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
楼上说的是输入还是输出呀?

我的输出端要用方波激励。

网友B:
流过开关器件的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

电气特性是什么

楼主:
流过开关器件的电流是交流的

是一定频率的方波激励。

网友C:
固体继电器也有大功率的

100A的也有,不过就是体积大一些

楼主:
我不太清楚固态继电器的导通电阻一般是多少?

我用一个12a,220v的做了实验,在输入端直接接电源的情况下,输出端的电阻有几k欧姆之多,是不是正常,如果有这么大的电阻,固态继电器就不可行了,因为我要求有大电流,它的导通电阻太大了。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的导通电阻不是这么测试的

一般里面是双向可控硅,导通时候的参数可以参考双向可控硅,直流固态继电器一般是MOS管,可以参考MOS管特性,如果买的是品牌,工厂有参数,还有固态要连接负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