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没有控制芯片,电路板上只有个圆疙瘩,,芯片在那呢?

楼主(2007-09-19):
刚买了个机器人,能红外遥控前进,后退,能说话,唱歌(就是播放一段音乐)可是,今天我把它拆了以后,没有发现一个芯片!在电路板上,只有一个黑色的圆疙瘩和一些电阻,电容之类的,我想问一下,机器人的控制芯片在哪呢?或者那个元疙瘩是干吗的,谢谢啦

网友A:
芯片就在黑色的圆疙瘩里面

楼主:
???那个元疙瘩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B:
集成电路(IC)知道吧?那一陀黑色的东西,就是塑料封装

里面就包着一个IC。

网友C:
大量生产只有用裸片绑定工艺才能较大幅降低成本

裸片引脚与印板用0.03mm的铝丝焊接
那个黑胶就是用来保护裸片及细金属丝用的.

楼主:
这样啊,谢谢大家啊

那我要想买这种塑封ic该怎么买呢

网友B:
要买裸片。不过还要自己邦定,封装,不知道楼主能否弄得

网友C:
不是通用的,不大可能进市场卖

有兴趣何不自已DIY一个呢,涉及知识面也不少,做成了你的单片机也出道了,可以下山行走江湖了.哈哈

网友D:
里面就包着一个IC

里面就包着一个IC

网友E:
出学者说

或许那是个组装型的芯片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