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功率有刷电机控制芯片,最好不是单片机!

楼主(2007-09-20):
准备做个小功率的有刷电机驱动,用一个MOS管PWM调压来控制有刷电机,简单且只需要1个MOS管,成本低,有没大侠给介绍几个成本低的芯片,直接用电位器控制PWM的输出,谢谢

网友A:
找个开关电源的芯片,变通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找录音机的电机驱动片子

楼主:
谢谢

这个想法倒不错哦

网友C:
我曾经用 555 做过PWM 控制

在工控上这板子还用过不少呢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用个双运放或双比较器

1/2做个锯齿波震荡器,另外1/2做电压比较器(1路接电位器分压输入同锯齿波比较)